IAI XSEL-P-4 控制器

楼主(2013-06-19):
公司有台设备上面安装了IAI xsel-p-4 伺服控制器,先在有两个报警,显示为负载过载和程序丢失,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啦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呀?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看我发的帖子,自己去下载软件可以找到相关问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没用过,其它的大部分型号到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