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485BD能做编程/通信口吗?

楼主(2013-06-19):
FX系列只有一个编程口,有事调试时,需要一边操作人员在触摸屏上操作,另一边同时连上电脑在线监控程序,只有一个编程口很多方便,不知道加上485BD后,能不能和触摸屏通信(大部分触摸屏都有485针脚);或者在电脑侧装个USB-485/232-485后,和PLC联机呢?

网友A:
直接用485BD块与屏通信就行,用编程口与PC连接修改程序

网友B:
直接用485板和屏通讯就行了

网友C:
FX-1N422-BD

网友D:
我都是直接用FX3G,两个编程口,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