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走完一段位置怎么立刻执行下一段位置

楼主(2013-06-19):
三菱PLC控制伺服走完一段位置怎么立刻执行下一段位置,比如1000的速度走3000脉冲,立刻500的速度走2000个脉冲,怎么弄啊?

网友A:
三菱直接plc 发脉冲控制 绝对位置 相对位置控制 中间至少停顿 1 个扫描周期
psly plsv 指令 中间可以不停止 速度可变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有定位完成信号来控制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