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V直流接触器哪位大哥用过?

楼主(2013-06-19):
600V直流接触器哪位大哥用过?推荐下,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哥用过啊

网友A:
基本上接觸器都可以耐壓600V以上

楼主:
主要是直流,用交流的不行。三菱的有,但是只有日本有卖

网友B:
接触器的容量看电流

网友B:
你是指线圈的工作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直流,用交流的不行。三菱的有,但是只有日本有卖
把接觸器當成電線來看
電線有分直流用交流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