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9):
下载前禁止反编译   想让设备啥时候故障就啥时候故障  PLC程序查不出原因   试过了好用  不方便把触摸屏文件上传  做个简单的看下 一般人检查程序 发现X或M 置位  会认为输入传感器误动作,或干扰PLC  或PLC点坏了  你在PLC程序里 最好把宏指令输出给PLC的X  编在和步进电机 或伺服电机 或变频器的报警关联  这样更加难以查找 一般会认为这些原件故障报警所致  交流而已  不要乱用 后果自负 哈哈  随便说下这程序过这个月就不好用了
描述:有更好的交流下
附件: 新建 文本文档.zip (1 K) 下载次数:346
描述:觉得好的顶下
附件: 触摸屏仿真.zip (309 K) 下载次数:397

网友A:
我要一份!fubin.huang@126.com.多谢啦!
自己下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别沉了      很想问问大家把你们更好的高手我一下吧    期待改进!

网友B:
编译不成功是不什么原因啊。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PLC名称不一致
  • 下载积分:+5(愚公移山) LW要大写
  • 士林变频器代理 18312516885

网友B:
    没用,编译还是不成功   我用的就是你那个触摸屏仿真那个程序编译了不成功

网友A(2013-08-19):
    编译怎么过不了?

网友C:
    LW需要改为大写!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c,d,f
    bool e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22, 1)
    GetData(b, "Local HMI", LW, 9021, 1)
    e=1
    f=981
    c=a+b+f
    SetData(c,"Local HMI",LW,1,1)
    GetData(d,"Local HMI",LW,1,1)
    if D==3000  then
    SetData(e, "FX1N", M, 0, 1)
    else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D(2014-03-11):
其他用户不敢用你的东西了,找个内行的在线监控一下PLC的状态就会知道你的小动作出在哪,我们这里很电器工程公司,搞这种动作的人会被列入黑名单永不超生。
jxh668

网友E:
通讯线不接就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