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求助,请教光电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小弟的厂里面要弄一台设备,用在玻璃钢化上面的,现在就是要找一种传感器能耐的住高温的,因为要放在靠近钢化炉口前面取信号!!炉口的温度估计能到70-80度,甚至会高点!
求高手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做个机械传动装置什么的,然后把传感器装外面

网友B:
用温度变送器就可以了。前面有探头的,80度没有问题
好好学习

网友C:
可以用红外线温度传感器,安装的位置可以远离高温处,我这边用在烤炉上的

网友D:
一般做法是在光电传感器前面加隔热玻璃然后通过风冷凝。

网友E:
鐢ㄩ偅涓厜绾や紶鎰熷櫒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