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9):
后面那句程序什么意思

网友A:
不是 當前値除10000放進去D60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D/P这是什么PLC的写法。

网友B:
D--> D10 (D11)
/---->除
P--->ON時1次運算

0.1秒脈衝將  D10 (D11) 除10000 放入 D50(D51)

网友C:
这是台达吗
学者

网友D:
3楼讲的正确

网友E:
大家说的语句的意思这是很明确的,没错,但关键是我不明白这句话在程序里到底有什么用,,,,,是用来干什么的,谁用过的讲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家说的语句的意思这是很明确的,没错,但关键是我不明白这句话在程序里到底有什么用,,,,,是用来干什么的,谁用过的讲讲

你在開玩笑?
沒完整程式  沒設備型號  沒工藝流程
只憑2個程序 就可以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在開玩笑?
沒完整程式  沒設備型號  沒工藝流程
只憑2個程序 就可以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事实上程序中这两句就这么突然出来的,整个程序是用来控制2轴写字机的,没什么逻辑上的控制,流程是 PLC准备好-出错判断-伺服ON-原点限位给定-位移模块准备好-然后就是这句-后面是手脉控制-再是点动控制-回零控制-等
看注释是对轴当前值D10进行小数点移位处理然后存上,还有就是处理完存上去以后可能最终提取到屏幕显示,但我不明白这个D10是哪来的,程序中只有这一处有D10,再就是判断它大于零有什么用啊,唉,我这看得也是没头没尾,是前面的电气工程师没干完的一个活,被我接手了,也没人教,真难

网友B:
猜測 :
前面有X0 -->D75模塊準備好
D10 D12 應該是D75模塊中 更新值
在D75智能模塊中找找

GOOD LUCK

网友F:
不明白啊

网友G:
看不明白。。。

网友H:
其实真心搞不懂!
这2个程序怎么看不懂了···
看意思表达的是数据处理,D10是X轴当前值,
D12是Y轴当前值, 简单的数据处理,至于你说的D10找不到,这个貌似没办法解答:
可能你的程序没完整,可能是特殊模块定义的,
也有可能是人机系统设置的!像PROFACE
·····
还是自己摸索吧···
就2轴,而且还没插补。。。。。不难
求大家帮忙看下,后面那句程序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