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解释一下该程序的意思么

楼主(2013-06-19):
本人新手,遇到一段关于cc-link和变频器的程序,不是很懂程序的意思,烦请各路大侠不吝赐教
----------------------------------------------------------------------------------------------------------------------------------

网友A:
看都看不清楚从发一张。

楼主:
图重发了!

网友B:
上面都有啊,就是控制变频器正反转,改变变频器的频率。
CCLINK通过参数设置,Y1000是变频器正转,Y1001是变频器反转,W101是变频器频率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y1000是控制变频器正转,y1001是控制变频器反转呢?w101是频率呢? 这个是有特定规定的吗?

网友C:
你也不为家园做贡献你自己慢慢,慢慢看时间也很长

网友C:
你也不为家园做贡献你自己慢慢看你的程序吧,

网友D: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多看资料准没错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在变频器里面设置的,我以前用DEVICENET控制法南克机器人就是机器人里面设置的DI DO UI UO的

网友E:
还要根据你不通的站号CCLINK 会分配I/O的

网友F:
第一张图 是Q系列远程控制设置。这个设置就决定了你远程控制 变频器正反转的位地址!下面的几个图纸内容,参考变频器说明书均有其内容。

网友G:
看不清楚啊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