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9):
FX2N-1PG速度很慢,就算设置了K19,还是不行,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一下伺服的电子齿轮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伺服的电子齿轮设置

网友C:
加减速时间,启动速度都有关

楼主:
32位的用成16位了。所以,搞错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32位的用成16位了。所以,搞错了。

这个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