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9):
在网上看了一下,很少有介绍A系的资料。
公司有两台设备,因长时间断电(08年至今)PLC内的程序没了,我想重新编写一个PLC的程序。目前机器上有一个触摸屏控制器提示无法连接PLC(通讯错误),不知道跟PLC的电池没电有没有关系,另外我是否可以不用触摸屏控制器,直接用电脑控制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楼主as36160686于2013-06-19 18:50发表的 三菱A系PLC的资料为什么这么少? :
在网上看了一下,很少有介绍A系的资料。
公司有两台设备,因长时间断电(08年至今)PLC内的程序没了,我想重新编写一个PLC的程序。目前机器上有一个触摸屏控制器提示无法连接PLC(通讯错误),不知道跟PLC的电池没电有没有关系,另外我是否可以不用触摸屏控制器,直接用电脑控制是否可以?

A系列属于停产之列,所以以后资料会越来越少,08年开始断电至今,再好的电池估计电也放完了,你的程序原先有备份过吗?人机与PLC是否透过通讯模块连接的?

网友B:
应该是停产的东西了,所以现在都是Q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系列属于停产之列,所以以后资料会越来越少,08年开始断电至今,再好的电池估计电也放完了,你的程序原先有备份过吗?人机与PLC是否透过通讯模块连接的?

备份程序肯定是没有了,因为设备是公司买回来的二手设备。是否通过通讯模块这个还不知道,因为我也是个新手,很多基础知识也不太懂,现在也不补习阶段。
再弱弱的问一下,我是否可以在I/O上连接LED来测试程序调试好以后I/O是否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备份程序肯定是没有了,因为设备是公司买回来的二手设备。是否通过通讯模块这个还不知道,因为我也是个新手,很多基础知识也不太懂,现在也不补习阶段。
再弱弱的问一下,我是否可以在I/O上连接LED来测试程序调试好以后I/O是否有输出?

每个I/O模块的每个点都对应有LED指示(在0~F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I/O模块的每个点都对应有LED指示(在0~F的位置)

哦哦,3Q了,大侠,谢谢你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

网友C:
换Q的吧,A已停产,不要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