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一直转吗

楼主(2013-06-19):
伺服电机可以一直往一个方向转吗,中间可以停止,但是转的方向不变化,个人认为一直转的话会超过行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步进电机肯定是可以一直一个方向转的。

网友A:
可以的.行程有程序。

楼主:
行程有程序什么意思?

网友B:
可以的,它就是一个电机~~!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可以的 如果中间靠条件停止不一定停的位置都一样 建议用中断处理 我刚做过一台设备就是这样用的
下载积分:+1(lcl0904) 感谢!

楼主:
理解了,感谢楼上各位,加分好像只能加一个。。。

网友E:
速度控制就跟普通马达一样

网友F:
4楼正解

网友G:
不会,可以的

网友H:
这个肯定可以,就一个电机怎么转不行啊

网友I:
想要它怎么转都可以。

网友J:
当普通电机用啊,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