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和信捷PLC有没有透明传输功能

楼主(2013-06-19):
信捷触摸屏有没有透明传输功能
,我试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哪位用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啥叫透明传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叫透明传输啊?
电脑经过触摸屏,对PLC编程。

网友C:
无的,我也想能有这个功能,有时候编程很麻烦,前后跑
我估计比较难做,是232的通信比较慢,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我用三菱的Q,虽然有透明传输功能,但是通信比较慢,特别是在监控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掉线/

QQ:84818626

网友D(2014-03-25):
确实是没有穿透功能的。

网友E:
没有啊,我问过经销商。估计后面的新产品会有

网友F:
同意4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