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判断好坏?

楼主(2013-06-19):
请教各位,电动机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A:
用兆欧表一打就知道 了。具体多小要看马达大小,单相还是三相,
学者

网友B:
检查绕组绝缘好不好、电阻值是否符合正常值。

网友C:
线圈的电阻值

网友D:
检查绕组间绝缘电阻,绕组对地绝缘电阻,绕组电阻值,三相绕组电阻值平衡等。

网友E:
具体多小要看马达大小

网友E:
请教各位

网友F:
低压绝缘电阻大于0.5k欧,直流电阻基本平恒,并有一定阻值

网友G:
主要看绝缘和短路,用摇表测对地及相间绝缘。用桥测是否匝间短路,这是静态测量。动态则用钳形表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wananjushi

网友H:
该通的要通,该绝缘的要绝缘就行

网友I:
用万用表先测量其三相阻值看 三相平衡 第二测量其三相端子与电机外壳绝缘,不通为好,表打到大阻值档!

网友J:
先用兆欧表检测绕组是否接地;再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个绕组的阻值

网友K:
看绝缘和短路
电焊机配件www.rgmould.com二手印刷机www.cnessbw.com 防盗安全门 www.yongfadoor.com

网友L:
如果绕组对外壳电阻用摇表量测大于0。5M,可直接通电测电流。看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M:
测量绕组对地绝缘电阻,绕组电阻值

网友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