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内置电池电量不足会影响通讯吗

楼主(2013-06-19):
我们单位2台富士V810C触摸屏半年来每天早上开机都会频繁显示通讯故障,到了下午又好些,有几次我晚上不关机,第二天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下是电池的原因吗?还有取下电池会造成触摸屏程序丢失吗?

网友A:
如果三菱的是不影响的,富士的不清楚。

网友B:
电量不足肯定影响通讯啊!

网友C:
楼主你换个新电池试试不就可以了,这样答案就有了!

网友D:
没遇见过。

网友E:
PLC通讯模块的问题,本厂就是使用富士的人机,出现过2次这种故障,跟你描述的一样,到最后,都是PLC通讯模块故障,换了一个,就无问题了。

网友E:
屏内的电池没电了,程序还有的,只保存时间和缓冲存储器。
触摸屏内置电池电量不足会影响通讯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