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谁用过安川SGDS-04A01A伺服啊,脉冲控制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3-06-19):
谁用过安川SGDS-04A01A伺服啊,脉冲控制怎么接线啊?我没发脉冲伺服自己动,是接线不对,还是设置的不对?

网友A:
在位置模式下,无脉冲输入伺服是静止状态的,再检查下接线和设置吧。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改成位置模式即可

网友C:
没发脉冲伺服自己动,应该是没有设置为位置模式,安川伺服出厂默认好像是速度模式,
再有就是如果负载偏心造成刚上电时负载受重力作用旋转造成伺服驱动基极封锁此时驱动器显示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