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问个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第一次用变频器,麻烦大家了:
有一台4kw电机,工作流程如下:工作约10-20秒,之后停止1分钟左右,然后继续工作10-20秒,再停止,如此循环。
在工作几轮之后有可能停止一段较长的时间。
本来是想带接触器的,但由于工作时间短,可能带接触器不合适吧?
直接用空开+变频器+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可以呀。我都这样用的

网友B:
变频器规范用法直接接电机,通过接触器接电机的话,变频器容易误报警(缺相)。你这些要求直接用一个小PLC来控制不就可以了。

网友C:
空开+变频器+电机,可以的

楼主:
嗯,谢谢大家了。

网友D:
VFD-CP2000系列变频,内置了PLC。这样就很方便了。

网友E:
不用变频器,直接用接触器驱动4KW马达就可以了。

网友F:
不需要调速的话用离合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变频器,直接用接触器驱动4KW马达就可以了。
肯定是要调速的啊,不然整个变频器干嘛呀。

网友G:
我觉得用PLC+变频+接触器可以,因为4KW电机加减速有可能十秒左右,那样直接频繁启动变频不好,应该用PLC控制接触器启动停止,系统开机就自动开启变频器,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知道你这个设备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