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usb-sc-09驱动问题

楼主(2013-06-20):
如题,驱动程序在win7系统下安装不了,是什么问题,又或者有哪位好心人发一个win7的驱动给我,谢谢。
365084864@qq.com
.

网友A:
如果奸商使用的是FIDI芯片,那无所谓,但是FIDI芯片的价格会偏高。
一般奸商会采用低成本的台湾PL2303的解决方案,那就问题来了,奸商提供的驱动均不是基于Win7的,因此需要去PL2303的官网下载基于Win7的驱动。
所以,我买USB转RS232,USB转RS422的均会选择FIDI芯片的,这样连驱动都不用装了,Win7自带的。
Good Luck~

网友B:
不是原装的线材太多了,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芯片,我们给你驱动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