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基板选型

楼主(2013-06-20):
哪位大神有Q系列PLC基板选型啊,有Q172HCPU资料也一起发看看啊,谢谢。
1172358307@qq.com

网友A:
基板选型很简单:
1,基本CPU,电源模块不占槽。
2,其他数数一共有多少个模块,然后选相应的基板。主基板有3槽,5槽,8槽,12槽的。
3,如果主基板装不下,可以扩展基板。
4,个别模块占用二个槽,比如Q64TCTTBW

网友B:
三菱網站有
Q系列PLC选型工具软件
http://www.meas.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