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上面是一个USB转485电路,应该可用在S7-200的编程上吧?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自己 买元件回来做出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实践出真知,自己买元件回来做出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我用的都是USB转485的可以和PLC通迅

网友D:
试试就知道了,,我用的是USB转232,232转485的可以和S7-200PLC通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