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3-06-20):
哪位大侠做过恒压供水,能否跟小弟说说控制方法?需要哪些电气元件?谢谢

网友A:
用1台变频器,设置PID叁数就好了

网友B:
断路器、变频器、接触器、电接点压力开关、电线若干~!

网友C:
检水压力用变频器控制啊

网友D:
做好一点就用压力变送器。

网友E:
有专门用于恒压供水的控制器!

网友F:
好的话用压力传感器加变送器接到变频器上用PID控制就行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