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电源单元    CJ1W-PA205R    3    只    欧姆龙
CPU模块    CJ2M-CPU35    1    只    欧姆龙
开关量输入模块    CJ1W-ID211    6    只    欧姆龙
开关量输出模块    CJ1W-OC211    2    只    欧姆龙
模拟量输入摸块    CJ1W-AD081-V1    12    只    欧姆龙
模拟量输出摸块    CJ1W-DA08C    3    只    欧姆龙
I/O 连接电缆    CS1W-CN713    2    只    欧姆龙
I/O 控制单元    CJ1W-IC101    1    只    欧姆龙
I/O 接口单元    CJ1W-II101    2    只    欧姆龙
串行板    CP1W-CIF01    1    只    欧姆龙
   以上是PLC的配置,我现在不确定的是编程电缆问题,CPU自带的是USB编程口,编程电缆有特殊要求吗;那个RS232C扩展的通讯口,通讯电缆是普通的串行口通讯 电缆就可以吗   还要装驱动程序吗

网友A:
USB的通用,USB驱动在编程软件里面自带。RS232的通讯口也是普通的。

网友B:
这个CPU自带以太网口、

楼主:
嗯 是带以太网口的!

网友C:
要买OMRON的数据线,WIN7系统CX软件呀升级到9.3版本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