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本西门子840D数控系统维修方面的书

楼主(2013-06-20):
公司来了套数控机床,使用西门子840D系统,因为之前从没接触过数控系统,所以请教各位推荐本有关的好书!谢谢

网友A:
西门子公司的原装维修说明书是最好的说明书

网友B:
SIEMENS数控技术应用工程师:SINUMERIK 840D 810D数控系统功能应用与维修调整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公司的原装维修说明书是最好的说明书
能否给个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