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目前公司的一个【温度控制】项目要做,此项目的控制要求如下;
1;对8路温度进行控制(测温;K型热电偶,控温;SCR+模块控制)
2;控制几个风机+电机(多个变频器控制--485通讯)
3;控制几个开关量
4;2个模拟量输入和2个输出(2个风门驱动器)
5;数据的记录,存储,并要可以查询1年的数据在上位机显示
6;对“历史记录”要进行修改,要人为的输入“发生报警的班次--早﹑夜班,输入人姓名”以上需要“汉字”输入
以上的1~4点控制使用【PLC+温度模块】可以实现,效果也满意。现在主要是对以下几个问题不好解决。
1;数据的记录,存储---使用触摸屏+U盘也可以做到,但效果一般希望改进。
2;对“历史记录”要进行修改,要人为的输入“发生报警的班次--早﹑夜班,输入人姓名”以上需要“汉字输入”,
这一点以前使用“台达”触摸屏做不到,前段时间在家园有问过,朋友推荐使用“天任”,这个要试一下。
3;昨天“威强”到我公司推荐产品,给我推荐了“AFL-10A””和“TANK-800-D525”这两款产品是不同的
工控机,成本比较贵,他们说效果要好过“触摸屏”,有没有朋友使用过他们的产品,或者推荐“研系”工控机。
4;使用“组态王”做界面效果是不是比“触摸屏”强很多,还有破解版的“组态王”可靠性怎么样。
根据以上的描述各位朋友请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A:
不是很复杂,用触摸屏行了吧。

网友B:
PLC的温度模块有点贵。如果温度很多路,可考虑使用工控机或工控机式的触摸屏+PLC控制逻辑量+温控表
  • 下载积分:+5(dmh) 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温度模块有点贵。如果温度很多路,可考虑使用工控机或工控机式的触摸屏+PLC控制逻辑量+温控表

    1;是【温控模块】;台达【DTE10T】+【DTE20T】,它们是控制温度,通过485和上位机通讯,PLC是控制变频器和开关量
    2;【AFL-10A】就是工控机式的触摸屏或者‘工业平板电脑’
    不断向前

网友C:
    输入中文触摸屏不好处理呢。

网友D:
    用工控机,温度控制用温控表。用组态软件就能很好的监控了。组态软件的话我推荐用易控,虽然不及组态王有名。我个人觉得软件很好用,还有用工控机可以直接打印机打印数据出来。我厂用的是研华的工控机,再加触摸屏显示器。
  • 下载积分:+3(dmh) 热心助人!

网友E:
    用触摸屏确实比较难实现中文的输入,我一般的就是用上位监控软件来做的,我看你的项目全部实现上位机控制的价格也比用触摸屏加PLC的还要便宜,因为你的项目不涉及PLC的控制,只做通信就可以了,温度控制就在温控器上做,通过通信来改变参数就行了
  • 下载积分:+5(dmh)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F:
    上位机和从站做猫的爸死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触摸屏确实比较难实现中文的输入,我一般的就是用上位监控软件来做的,我看你的项目全部实现上位机控制的价格也比用触摸屏加PLC的还要便宜,因为你的项目不涉及PLC的控制,只做通信就可以了,温度控制就在温控器上做,通过通信来改变参数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控制也使用工控机控制?我更新了控制要求,要控制开关量和模拟量(风门驱动器)这样怎么做希望指点,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G:
    相比较触摸屏容易实现简单些

网友H:
    历史记录查询一年,数据量不小吧,建议工控机+上位机软件

网友I:
    工控机做控制有干扰吧

楼主:
公司以前也使用工控机做上位机,主要问题就是干扰不好处理,开发者说是线路干扰,所以考虑对此要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各位前辈有好的建议请指教,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J:
为什么用破解的组态软件?看你的变量点也不多,所以买个64点的,一千可左可右,看你门采购的能力了。这正版的软件不是比工控机便宜多了。你的上位机貌似不做什么运算及逻辑处理,如果不用想,可以使用破解版软件
  • 下载积分:+5(dmh)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用破解的组态软件?看你的变量点也不多,所以买个64点的,一千可左可右,看你门采购的能力了。这正版的软件不是比工控机便宜多了。你的上位机貌似不做什么运算及逻辑处理,如果不用想,可以使用破解版软件

    上位机主要是
    1;数据的记录,存储---使用触摸屏+U盘也可以做到,但效果一般希望改进。
    2;对“历史记录”要进行修改,要人为的输入“发生报警的班次--早﹑夜班,输入人姓名”以上需要“汉字输入
    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指教。
    不断向前

楼主:
    请问下一下,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怎么样,它有没有‘工业平板电脑’
    不断向前

网友K:
    你这个肯定是做炉子!使用电脑上位机控制比较好!我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 下载积分:+3(dmh)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肯定是做炉子!使用电脑上位机控制比较好!我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 ⊙ o ⊙ )是的
    不断向前

网友K:
    请问你这是那间公司的炉子呢?是不是在深圳那边呢

网友E:
    做工业窑炉的用易控的很好的,比较有经验。
    易控的也可以用工业的平板电脑,早几年已经有接触了
  • 下载积分:+5(dmh) 感谢!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根据楼上的提醒百度的一些资料
    D型PowerView是一款以嵌入式低功耗CPU为核心的高性能工业平板电脑和易控-PowerView通用式监控软件相互整合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监控系统中。该产品设计采用了TFT LCD 高亮度显示屏,Intel Atom™ N270 1.6GHz 高性能CPU、八线电阻式触摸屏,丰富I/O接口及其总线扩展,以及具有良好电磁屏蔽性、美观坚固,同时预装微软嵌入式XP操作系统(XPE)和易控-PowerView组态监控平台软件。
      *采用板载Intel Atom™ N270 1.6GHz 低功耗高性能CPU
      *Intel 945GSE + ICH7M芯片组
      *TFT LCD 350 cd/m²高亮度显示屏
      *8G SSD电子盘存储,防尘、防震
     * 超薄、紧凑、整机无风扇设计,适用于各种复杂环境
      *丰富的I/O通信接口、PC/104 扩展接口
      *高效和稳定的易控-PowerView通用监控平台软件
      *高效稳定的嵌入式XPE操作系统
      *多种安装方式:面板、桌面、悬臂、壁挂

    E型PowerView是一款以嵌入式低功耗CPU为核心的高性能工业平板电脑和易控-PowerView通用式监控软件相互整合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监控系统中。内建Intel凌动1.6GHz超低功耗处理器和最高2GB的DDR2内存,配备液晶显示屏和高温五线电阻式触控屏幕,整机采用6~30V宽范围直流供电,有效地控制平板电脑内部热量;提供更加弹性的数据存储装置,同时支持DOM、SSD和SATA 2.5"笔记本硬盘;集成了丰富的I/0接口,5个RS232串口、2个10~100M以太网口和4个USB2.0端口,方便用户连接各种I/O设备。
     *采用板载Intel Atom™ N270 1.6GHz 低功耗高性能CPU
    * Intel 945GSE + ICH7M芯片组
     *8G SSD电子盘存储,防尘、防震
     *丰富的I/O通信接口
     *高效和稳定的易控-PowerView通用监控平台软件
     *高效稳定的嵌入式XPE操作系统
    * 多种安装方式:面板、桌面、悬臂、壁挂

    以上哪款好,希望大家提建议,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L:
    都是高手,我来学习了

楼主: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有没有使用的,请发表一下建议哪一款可以使用组态软件?
    TPC1162Hi行不行。
    不断向前

网友E:
    按照你的要求,总体来说我觉得用易控比较成熟,在陶瓷窑炉上有几家大型的设备厂在用,开发的有经验,若是对于资金来说不怎么紧张的比较省心
  • 下载积分:+5(dmh) 有没有供应商推荐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M:
组态软件不好用,通讯和数据库完全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的要求,总体来说我觉得用易控比较成熟,在陶瓷窑炉上有几家大型的设备厂在用,开发的有经验,若是对于资金来说不怎么紧张的比较省心

有没有东莞的供应商推荐。
不断向前

网友N:
用电脑 +labview上位机软件
  • 下载积分:+5(catfree) 发现一labview高手!

网友O:
    涉及历史数据存储和查询,建议工控机。
    关于I/O控制和D/A控制,有远程I/O和D/A模块,泓格或研华都很好。
    看你这案子,点数估计在100点内,用国产组态软件没问题。
    用MCGS和朋友一起搞过个案子,也有用MCGS的屏,还行,个人感觉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那个朋友在江门,也是搞工控的,如果感兴趣,发个信息给我,我将他QQ给你,你们可以联系下。
  • 下载积分:+5(dmh) 热心助人!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

楼主:
引用 网友O:
    涉及历史数据存储和查询,建议工控机。
    关于I/O控制和D/A控制,有远程I/O和D/A模块,泓格或研华都很好。
    看你这案子,点数估计在100点内,用国产组态软件没问题。
    用MCGS和朋友一起搞过个案子,也有用MCGS的屏,还行,个人感觉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那个朋友在江门,也是搞工控的,如果感兴趣,发个信息给我,我将他QQ给你,你们可以联系下。

    谢谢,是否可以告诉我QQ
    不断向前

网友P:
    直接用 工控机 +  通讯型温控器 +  IO卡 就OK了

网友Q:
    工控机控制程序用什么编程语言实现,用VB编? 还是组态软件可以编控制程序

网友R:
    如果钱多呢就用工业平板电脑装在现场也可以。如果嫌贵呢就用一般的家用电脑也行,软件全都用盗版的。XP也不是一无是处,家用电脑也不是那么差。也可以用两台电脑做,一台做监控画面,一台做历史记录。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