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我安装了台达变频器软件VFDSoft转换到中文后是乱码(如图)。。听说是我操作系统是简体中文版的,而这个软件是繁体中文版的。
各位有没有办法解决乱码的问题??因为这个软件没有简体中文版的。
或者那位有简体中文版的麻烦上传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换英文的界面,装个金山词霸。点下就全变中文的了。

网友B:
一楼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C:
装个内码转换软件。

网友D:
装最新版的就可以了面板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最新版的就可以了面板会出问题的

兄弟最新版的应该是VFDSoft V1.47吧。。。。?????我安装了转中文界面。也一样乱码。

网友E:
这个我告诉你,装个繁体的系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告诉你,装个繁体的系统,就搞定了

兄弟。。。我安装个繁体系统。。。。但是那些简体中文的软件肯定又会乱码的。

网友F:
有点怀疑一楼说的
电焊机配件www.rgmould.com二手印刷机www.cnessbw.com  防盗安全门 www.yongfadoor.com

网友G(2013-12-29):
在英文状态下,自己把它改为双语菜单即可。具体方法:找到安装目录下的Language file,把Lang_EN内的英文前面加上中文即可。打开软件就会出现中、英文菜单。如果不想要双语菜单,直接删除英文,如有疑问,请联系我。我这里有中文的Lang_CH文件。
  • 下载积分:+1(376552530)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yueyukui) 感谢分享!

网友H(2014-04-18):
    楼上大侠所说极是,经试验确实如此。不过我只改了几个单词验证,而文件内的英文单词改动的工程量较大,本人英语水平又极低,恳请“fandixiao ”大侠传上来一份“Lang_CH文件”,致谢!先为你加上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