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3-06-20):
S7 300程序:L #ADR_IN
SLW3
LAR1
这几句指令什么意思啊,麻烦知道的指点下啊

网友A:
循环左移3位,就是把ADR_IN乘以8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楼主:
为什么我在写L #ADR_IN这句指令时出错呢?

网友B:
S7 300程序:
L #ADR_IN //载入ADR_IN 输入变量到ACCU1
SLW3 //ACCU1低字坐移 3位
LAR1 //ACCU1里面的16位指针保存到地址寄存器1.
实际上这是一个把16位的指针间接寻址,把ADR_IN的输入变量左移三位后保存到地址寄存器1里面。这是一个间接寻址。16位指针用于DB,FB,FC块的间接寻址。

网友B:
【为什么我在写L #ADR_IN这句指令时出错呢?】
这是因为ADR_IN变量,是FB或者FC里面变量编辑的参数。可以在变量表中编辑变量和块参数
不同的类型参数可使用不同的区域。 显示区域的编号由正在编辑的对象类型决定(例如:S7块、状态图、序列)。
区域 声明:
IN 输入参数
OUT 输出参数
IN_OUT 输入/输出参数
STAT 静态数据 (仅对于 功能块(FB))。
TEMP 临时数据

楼主:
那#ADR_IN应该是什么变量啊区域 声明:
IN 输入参数
OUT 输出参数
IN_OUT 输入/输出参数
STAT 静态数据 (仅对于 功能块(FB))。
TEMP 临时数
好像都不行啊

网友B:
看到我那里面 #Setting 了吗,在FC或者FB,你看见上面上面的变量声明表吗,先在里面创建。然后再引用

楼主:
谢谢啊,为什么我创建的ADR_IN,调用不了呢?L #ADR_IN一回车就是红色的呢?

网友B:
可能数据类型,SETP检查到语法错误。估计你 L #ADR_IN 是位,你把编辑它为INT ,DINT,WORD, DWORD,REAL.应该不变红了,但是数据类型与你使用指令,整个程序有关,根据实际需要编辑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