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是B1101=1。8+0。4+1。2+1。1=11
                                           还是B1101=1*2(1-1)+0*2(2-1)+1*2(3-1)+1*2(4-1)=1+0+4+8=13
我发现了两种答案,哪一个是对的啊

网友A:
2的0次方+0+2的2次方+2的3次方 1+0+4+8=13

网友B:
按8421规则。  8+4+0+1=13

网友C:
下面的做法是对的

网友D:
计算机啊

网友E:
第二种方法正确,电脑上有计算器这个软件的!

网友F:
关于计算机的进制转换方法
10进制转换成其他的都是除以要转换成的那个数,也就是说转换成二进制的就除以2,转换成八进制的就除以8,转换成十六进制的就除以16,然后倒取余数。具体例题如下
10---2:把20转换成二进制
20/2=10..........余数为0
10/2=5...........余数为0
5/2=2............余数为1
2/2=1............余数为0
1/2=0............余数为1
则20换成二进制后是10100
10---8:把20转换成八进制
20/8=2...........余数为4
2/8=0............余数为2
则20转换成八进制后是24
10---16:把20转换成十六进制
20/16=1..........余数为4
1/16=0...........余数为1
则20转换成十六进制后是14

2---10:把二进制数1101转换成十进制
1101=1*2的0次方+0*2的1次方+1*2的2次方+1*2的3次方=13
则1101变成十进制后是13

8---10:把八进制数1340转换成十进制
1340=0*8的0次方+4*8的1次方+3*8的2次方+1*8的3次方=736
则1340变成十进制后是736

16---10:把十六进制数3A4F转换成十进制
3A4F=15*16的0次方+4*16的1次方+10*16的2次方+3*16的3次方=14927
(十六进制中的A是10,F是15)

网友G:
13啊,电脑的附件上有“计算机”,打开后选‘程序员’方式,选“2进制”,再输入1101,点击“十进制”,就见到结果了 ,这个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