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我最近在用一套松下A5 400W的伺服马达,带刹车的,一通电20分钟这样,手握马达感觉就有点烫,注意,这是伺服马达,只是在通电状态而不是运行状态下啊,接着给脉冲试运行,连续正反向,位置控制模式下运行,就二十分钟这样,马达更烫了手都不敢握住,大家帮我看看这样的情况正不正常啊?我以前用得伺服马达跑一天基本上是一点温度都没有的,只是第一次用带刹车的伺服,但是刹车的电24V我是一通电就给了,绝对没有问题的。家园有没有高手用过此类型的伺服啊?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马达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是否功率小啊,

网友B:
要整定一下伺服的参数就行了

QQ:84818626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详谈要整定哪个参数啊?功率绝对没问题,我只是试运行,都还没有加负载呢!

网友C:
带刹车的,发烫的这种情况听说过好几次了。

我建议楼主检查一下UVW有没有接对。

楼主:
UVW三根马达的动力线红白黑,确认再确认没有问题

网友D:
我这边都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