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RUT通信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请见下图,在三菱与台达通信RUT格式中时,要求运行控制(正反转和停止)和频率写入时,RUT方式运行控制数据格式信息帧的存储器是D10~D17,RUT方式写入频率据格式信息帧的存储器也是D10~D17,对吗,问什么?谢谢

网友A:
对的,为什么,因为是modicom 规定的!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感谢!

网友B:
我看你瞎说,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C:
表格已经写清楚了 写频率数据帧也刚好是从D10 -D17 是写一个数据 如果是连续写几个数据那数据寄存器的长度就发生变化了 仔细看看变频器中关于MODBUS的介绍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