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中如何实现手动自动控制

楼主(2013-06-20):
在程序中如何实现手动自动控制??

网友A:
不知道你问的什么设备,做个手动自动转换开关输入点,程序里自动手动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网友C:
手动是按一下走一下,自动是每一步自动连接下一步

网友D:
手动:负载一个、一个的“手动启动”与“手动停止”,另外,手动状态下,有”连锁“与”单动“之分
自动:按“自动启动”,负载一个、一个的按顺序开,按“自动停止”,负载一个、一个的按反转的顺序停,自动状态下,默认在“连锁”状态,没有“单动”啊。

网友E:
用SFC很容易达到你的功能

QQ:84818626

网友F:
就用步进指今就好了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