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

楼主(2013-06-21):
在三菱FX系列的编程里,要选择什么机型,才能编写出那个“非上升沿脉冲”指令。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8.86
小弟刚学,不知大家能否教我一下。

楼主:
请注意:不是“上升沿脉冲”指令,而是“非上升沿脉冲”指令。

网友A:
PLC系列选 QCPU(Qmode),PLC类型选Q02U、Q03UDE、Q00U等可以,要带U的。

网友B:
Q系列有的时候执行也有问题,不知道是我的编程软件有问题还是什么情况,反正Q的可以用,单不是每次都有效

网友C:
和plc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