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寄存器D能否同时储存多个数据

楼主(2013-06-21):
我这里有程序是这样的,
多个模拟量数据同时被MOV指令传送到D30001地址
中,请问这些模拟量怎么区分啊,这些模拟量都是不同的温度数据。

网友A:
你的级别不够,讲了你也听不懂
当你到了那级别,不讲你也懂
以上是实话,如果听了不高兴就告诉我删掉

楼主:
我没有不高兴 我就是想把问题弄清楚 问了很多人也解决不了 所以问问这里的高手 呵呵 这个问题很低级吗?

网友A:
你的图片上看,里面包含了子程序。
子程序跟跳转程序有类似,条件没满足时CPU不扫描

楼主:
条件已经满足了 而起还有几段程序和这个图片的程序是一样的条件,那个子程序调用也不会影响MOV指令吧,我都做过实验了 问欧姆龙PLC工程师也说一个寄存器只能存储一个数据

网友B:
只是另时存储了一下,传送后内的数据就不用了,程序扫描到下面的程序可继续输入新的数据,所以人家中转

网友C:
这个程序不一个寄存器,而是多个寄存器,设置如下,全局符号--手动插入一个变量--然后在高级设置里定义数组,在编程时可以用这个数组。例如 已经定义的变量为INT ,数组为6 编程时可以用 INT[0],IN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