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密码问题

楼主(2013-06-21):
我使用一个三菱的触摸屏 型号是GT1265-VNBA 客户需要设定几个触摸屏进入画面密码的权限。我就在需要输入密码的当页属性那里 安全 选择等级密码 我模拟测试时候 密码只需要输入一次 就会一直保持着 如何设置才能每次进入该画面的时候都需要输入密码呢?请大侠帮忙指点下 小弟在此谢谢啦!

网友A:
在PLC程序里加密码
下载积分:+1(qq249640260) 真诚感谢!

网友B:
设置的画面安全软元件(比如是D0)可以在你退出安全画面的时候将其置零就OK了(MOV k0 d0)
下载积分:+2(qq249640260)

楼主:
谢谢啦!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