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指令MOV K1 U10/G62 有关问题

楼主(2013-06-21):
三菱PLC 指令MOV K1 U10/G62 中的U10/G62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1楼,模块号是模块序号还是起始XY编号?

网友A:
模号这个问题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B:
U10就是除CPU外的第10个插槽的模块,G62是该模块上第62个缓冲存储器地址,整句话意思就是给此模块62号存储器赋值1。看看62在模块说明书上是什么定义,就知道赋值1是干什么的了,一般设1就是打开该功能或开启某命令
下载积分:+1(hua283176685) 好贴!

网友C:
看你这个程序应该是Q系列,U10不是模块号,表示起始I/O地址H100的模块,G62表示缓冲存储器62.

楼主:
经各位高手的指点已明白:应该是U10表示起始I/O地址H100的模块,G62表示缓冲存储器62,整句话意思就是给此模块62号存储器赋值1。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