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转RS232公头线哪种品牌的好,各位大神你们平时都用什么牌子的线

楼主(2013-06-21):
如题,我现在用力特的那种,但是下载永宏FBE系统的那种老PLC程序时没办法连线,请问一下你们你们都用什么牌子的线?

网友A:
用FT232芯片的比较好些。

网友B:
我也用的力特

网友C:
我也用力特,还可以啊。
liuliangdt

网友D:
力特好,帝特不行。烧坏过一根帝特。

网友E:
好的不一定适合你,选适合最好
我买条说比较好的, 结果回来怎么都用不了,后面拿回去换,换条几块钱的,可以用,真TM的纳闷啦~~~!

网友F:
现在的情况是几十块的我觉得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