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指令MC N0 M10 下面的N0 M10是怎么写上去的啊

楼主(2013-06-21):
我想用主控指令,MC N0 M16 在起始位置有个N0 M16,符号是个横着的常开点符号,可是我编不出来啊,谁教教我。我用的Develepoer 8.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主控指令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编程的时候不用主控指令直接往下编不一样么?如下图的 N0 M16和那符号:

网友A:
这个符号不用输入,在线监控时会自动出现

网友B:
按下F4就出来了,不用写的

楼主:
谁给解释下用主控指令有什么好处啊,直接往下编不用主控指令不行么?把(MC N0 M16)改成(SET M16)效果有什么区别?

网友C:
1.你所的那个常开点符号,是不需要编的。在线模拟的时候就会有!
2.使用主控指令的那一段程序,如果触发条件不满足的话(D20.3和D21.3常闭点不接通)在 MC N0 M16 到MCR N0之间的程序就会无法执行!

网友D:
那不用寫喔!你只要寫上面那行…下面那行就出來了
MC N0 M16
MCR N0
N0起了頭,記得尾巴要用MCR把他關了…

网友E:
这个指令就相当于一个主控开关一样,只要D20.3和D21.3两个任一个断开,MC和MCR之间的程序就不会执行。就相当一个开关断开了,它所控制的程序就会被切断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