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出来

楼主(2013-06-21):
我单位有一西门子MM420变频器控制水泵流量控制采用BOP面板方式很不方便;现在想改为外接电位器控制不知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
电位器选多大?恳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朋友这个选择电位器5K--以上

网友B:
看说明书!一般是10K

网友C:
好几年前遇到过,西门子的MM系列变频器,速度用外接电位器调速,很罗嗦,而且说明书上还写得不明不白。

网友D:
P700=2,P1000=2端子5,8连接,如果调速精度高的就用在1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