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1):
一台三菱GT15或GT12H主机用什么方式连接两台3U PLC,监视和写入数据。

网友A:
以GT12为例,设置连接机器的时候,第一台设置用RS-422。设置完成后点追加,第二台用RS-232

楼主:
谢谢斑竹
新建项目时试过,但没联机时为什么只能有一个通讯口联通,另一个显示断开?硬件还没有买来,所以还没有实际试过。

网友B:
两个都用485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