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国产三菱plc替代spd指令

楼主(2013-06-21):
描述:脉冲密度
今天要用到spd指令,但是国产的没这个功能,也没在网上搜到,于是就自己写了一个共大家参考
养家糊口

楼主:
现场测试过的
养家糊口

网友A:
正需要,台达的有,但是硬件口冲突,太感谢了

网友B:
汇川的都有,
说话就是不负责任,一看就是不了解情况就乱下特别论的人,国企混的吧!

网友C:
不知你用的PLC的C238是不是32位的。如果是传送也要用32位的呀!要求不高是可以的。

楼主:
C238是x3的高速计数口,一般的PLC都有有10K赫兹,是32位高速可逆计数器,根据不同牌子的PLC定义不同
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