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FX2N早上电源没电

楼主(2013-06-21):
公司很多机床都是用的FX2N三菱PLC,特别到7,8月份空气潮湿,早上开电很多机床
没电,PLC指示灯不亮,这时有的过一会儿自己会有电,有的只要我们用热吹风
对准PLC的外壳缝隙向里面吹一下,PLC的电源指示灯就会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LC供电有220V的话,就是PLC内部故障,内部接触不良的机会大,拆出来,清洁干净灰尘,应该没问题。

网友A:
直接用清水加洗洁精来洗净,太阳下晒干板子,再装。

网友B:
把PLC电源板上的,启动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源部分电容问题造成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把电源板取下,重新搪一遍锡就好了,是铜插针氧化了,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