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1):
如题,书本上一般要求对地电阻、相间电阻0.5-1兆欧,就可使用,咱们领导却要求500兆欧以上, 后来又改为200兆欧以上,达不到的不准收货,头大啊。

楼主:
有这方面经验的,说说,到底新修回来的马达,对地电阻、相间电阻要多大才能收货呢?

网友A:
一般都能达到500兆欧

网友B:
我个人觉得300兆欧就可以了,但是马达的质量不单看这个啊,轴的跳动,轴承间隙这些我看更重要,因为修过的马达再装配后精度会改变的

QQ:84818626

网友C:
绕组对地的绝缘程度,要看电机的使用电压等级的,正如上面所说,维修的质量,是一个综合指标的。
海纳百川

网友D:
引用楼主liu1980于2013-06-21 21:06发表的 修好后的马达,测量对地电阻、相间电阻要多少以上才收货呢? :
如题,书本上一般要求对地电阻、相间电阻0.5-1兆欧,就可使用,咱们领导却要求500兆欧以上, 后来又改为200兆欧以上,达不到的不准收货,头大啊。

实际中;对地电阻、相间电阻0.5-1兆欧就可以了;像气候干燥刚刚修理的电动机一般在200兆欧以上;如果气候潮湿;电动机放在仓库2天;那么对地电阻可能会小于0.5.
真诚到永远

网友E:
维修的马达受环境干燥、湿度、安装工艺、功率大小、绝缘等级多方面因素影响,只要对地电阻不小于200兆欧、相间阻值(万用表测)不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F:
0.5兆欧以上就可以使用当然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