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如何做到同步?

楼主(2013-06-21):
有两个伺服电机,可以用LD77MH走光纤控制或LD75D4发脉冲控制,如何实现同步呢?难到通过PLC程序给两个电机同时给指令?感觉这样不怎么行,高手求助啊

网友A:
要看你做什么用,如果只是需要两个马达同步,用一个编码器输出1相脉冲通过光耦隔离输入给伺服器就能实现两个伺服同步运转
下载积分:+1(lcl0904) 热心助人!

网友B:
LD77MH能做凸轮同步控制,LD75D4不行
下载积分:+1(lcl0904) 热心助人!

网友C:
插补啊,100%同步
下载积分:+1(lcl0904) 热心助人!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