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有转盘的非标设备,带动凸轮分割器的电机

楼主(2013-06-21):
一般是让它不停地转的呢还是让它走一下再停一下??我只知道凸轮分割器的输入轴在走前半周的时候带动转盘转一工位,走后半转的时候转盘不转用来使转盘上的各个动作机构动作。谢谢!!!

网友A:
可以细聊

网友B:
你是做哪方面的设备?具体点啊,兄弟

网友C:
这个要具体工艺具体分析了

QQ:84818626

网友D:
如果在停止时动作复杂,或动作时间周期不稳定时,要加离合器。让他转时在转,转一分度后停止。

网友E:
一般要求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