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2SA2通信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21):
本人才接触台达PLC ,比较小白,请大家帮帮忙。我有一个台达DVP-12SA2的PLC 它有3个COM端口。COM1.是 9针.COM2.COM3是RS485.电脑连接PLC.COM1是9针的。他是ASCII。9600 7 E 1。可是我想联变频器,要用RTU模式。我想问一下我怎么去选COM2和COM3.如果我COM2联变频器,COM3联触摸屏,我怎么去设置通信程序。
谢谢大家。帮帮忙,本人比较笨,想了好久。。。。。

网友A:
用COM2口就可以啦!变频器一般都是485通信

楼主:
那怎么设置通信参数啊,要RTU模式怎么设置,电脑也要设置成RTU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