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1):
我的FX-2NC内部电池没电了,更换电池后,error灯一直闪亮,电脑也一直连接不上它,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的说主程序丢了,重新下载一下就好了,可是我的PLC现在都连不上了,怎么下载呢?

网友A:
主程序丢失了。
如果有备份程序。先强行清除内存,再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丢失了。
如果有备份程序。先强行清除内存,再输入。

可是怎么强行清除内存呢,现在PLC都连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怎么强行清除内存呢,现在PLC都连不上

里面的程序应该没有了,因为电池已经断电好长时间了。没电了应该程序就没有了吧

楼主:
是我的USB转串口线有问题,找了台有串口的电脑,把内存清除了一下就好了。查了相关资料,可能是笔记本USB口的电压低的原因导致连不上,但USB转换得到的串口是没有问题的。谢谢杨工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的USB转串口线有问题,找了台有串口的电脑,把内存清除了一下就好了。查了相关资料,可能是笔记本USB口的电压低的原因导致连不上,但USB转换得到的串口是没有问题的。谢谢杨工的回复。

要不你的线有问题,要不就驱动有问题,设置不会有问题,相信你也不会设错,至于说端口电压低,不可能,USB线接上电脑设备管理器提示有连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的线有问题,要不就驱动有问题,设置不会有问题,相信你也不会设错,至于说端口电压低,不可能,USB线接上电脑设备管理器提示有连接上就行

你说得也很有道理,当时我试了两根同一牌子的USB转串口线都不行,才得出的结论,驱动应该没问题的,因为两根线转换的串口在设备管理器中都能看到,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C:
我看要换主机了
学者

网友D:
呵呵 数据线不行

网友E:
又学习到了新的东西。

网友F:
我的FX-2NC内部电池没电了,更换电池后,error灯一直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