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热电热丝的电阻检测 与温度控制方案

楼主(2013-06-22):
电热丝的温度总是控制不好! 请高手能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朋友采用哪种控制方法,一般采用PID控制

网友B:
你是用什么来控制的

网友C:
1.看控制環境 如果變異性很大 控制自然困難
2.個人偏好
溫控表+SCR

网友D:
描述:温控器+SCR
把你的详细情况说明下,再讨论具体方案

网友E:
控制加热时间呗

网友F:
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还可以加装风扇。PID控制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