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电路与PLC程序的差异

楼主(2013-06-22):
图为一个靠延时继电器来触发下一步动作的电路,在延时继电器接通的一瞬间将延时继电器复位,我在PLC中写出这样的梯形图可以触发KA3,将KA3保持接通,但在实际电路中只因为机械触点动作时间问题,只能复位延时继电器,但不能触发KA2和KA3,各位大虾能否提点意见,怎么使这个电路在显示中实现!

网友A:
会时间差的~~

网友B:
去掉中产的KA2
KT启动KA3自锁
KA3再加个时间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复位KA1 KA3
或者用KA3断KA1的辅助触点,这个可是必杀哟,一般人都玩不透的!

网友B:
用继电器要注意是常闭先断开,常开再闭合!
违背这个原则都是扯蛋!

网友B:
看图片
看图片
看图片
看图片
看图片
下载积分:+2(zcm20247726) 感谢热心回答,增加时间 ..

网友C:
用K3去复位K1
下载积分:+2(zcm20247726) 感谢!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