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最近写了一个台达的触摸屏程序.DOP B05S111的小屏.程序写完了,机型,COM口设置都对,环境设置里,选USB方式通讯.用的是PC端扁口USB,触摸屏方口USB口.直接传输,上下载程序.怎么下载不了,很纳闷,设置没问题.触摸屏用USB通讯的话,不用SYS设置.
    起初对话框显示是,"无法启动USB".我就换了USB线.后来对话框显示是,"HMI无回应",大家可知道是什么问题,USB线插上的时侯,我电脑右下角也没显示发现新硬件.我认为是我的USB线电脑未识别.但后来换了线以后,对话框显示"HMI无回应"USB线是好的,在别的地方用可以.电脑是电气专用电脑,以前也传过其他型号台达触摸屏,"重新安装USB驱动也试了几次.卸了再装也试了,软件卸了再装也试了.大家可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最纳闷的是我的USB线插上去右下角为为什么不显示发现新硬件这台电脑,传台达PLC正常.传OMRONPLC正常.请各位多回复.新设备急用.

网友A:
下载线用打印机线,软件设置选择USB方式传输,其他的采用默认设置,当屏连接电脑时,会自动弹出安装USB驱动窗口,如果没反应,检查打印机线,软件设置,电脑USB口及设置
  • 下载积分:+2(peteryanwei) 仔细的检查方式.跟我的排 ..

网友B:
    HMI的USB芯片出了点问题,你可以接上USB口上,关闭HMI电源,再开启,多试几次,有时会好(如果没坏死的话).一但联上了,马上上传.因为联上了也不能太持久,过一会还是可能断开.

网友C:
    我之前碰到的跟你的情况差不多,你把HMI编译软件卸了,重新安装下,试试。

网友D:
    没发现硬件,不是线的问题就是屏通迅口的问题了,这也要问!

网友E:
    更新软件版本试试。
    学而知不足

楼主(2013-08-19):
      问题已解决,跟大家分享下.我的排查方法和一楼非常相似.二楼的处理方法也可区取.
      故障原因:USB数据线,电脑未识别.其实象这种问题,大家一般通常会先看数据线,但在你看到电脑没给你任何提示(没有发现新硬件,或不能使用的USB设备时.)您能快速的发现判断是那里的问题吗.
      我用的方法是,按一下触摸频的键进入HNI系统,点"人机医生"选择USB测试,要软件开好,数据线连好.此时会出现一个HMI驱动安装文件.点击安装至完成就可以了.
      台达的屏我经过很多次测试发现了.它的通讯.跟断电,关机,人机重启都有关系.都会影响到它通讯.连不上了往往没有提示,又要搞半天.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就进入HMI系统做一下USB测试,重新安装驱动它也会出来个提示.点下一步,完成.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