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做设备使用时间到期的程序

楼主(2013-06-22):
各位大侠,小弟想用维纶触摸屏做一段使用时间到期后停机,需要输入密码才能再次使用的程序,不想把程序做在PLC里,不知道触摸屏能有这样的功能嘛
wang1915870

网友A:
可以用宏

网友B:
这个需要在PLC里编程的,然后隐藏程序!

网友C:
脚本语言编写程序

网友D:
也不需要用到宏,只要用到运算功能就可以了,这个可是比较隐蔽性强的
请问运算功能怎么用啊
我在手册上没找到啊

QQ:84818626

网友E:
在plc编程序,可以做到

网友F:
这个可以使用宏指令,不是很难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也不需要用到宏,只要用到运算功能就可以了,这个可是比较隐蔽性强的
我是在三菱的触摸屏用过的,不修改PLC程序就可以实现密码的加密,这个比较隐蔽,就是不知道维纶屏能否有类是的功能,若是没有,就只能用宏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