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一台设备有自动和手动半自动三个状态,能不能像三菱一样直接写三个SFC块再加上主程序,用主程序调用决定什么状态,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用子程序和中断程序不行,我是要主程序和块同时运行,如果不行又怎么办?难道全部写在一起,那样多麻烦。本人刚学西门子不久,总觉得西门子生涩难懂,明明很简单的东西,偏偏说的很复杂,还弄出好多莫名其妙的名词,真是坑爹,还是三菱通俗易懂!

网友A:
抵制R货,坚决不用!!用siemens(看看德国总理对二战的忏悔!!就冲这一点我也用它)
呵呵,说说而已,
自动和手动半自动做成3个子程序,再做一个公用程序。在OB1里一直调用公用程序,并根据状态选择自动和手动半自动中的1个

楼主:
大家帮帮我吧!真是郁闷死了,所有资料都找不到该怎么做。用调用子程序的话如果调用了子程序主程序就会停止,但那是万万不行的。

楼主:
回一楼,公用程序是什么,怎么做能说详细些吗?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公用程序是指自动和手动半自动都要用到的,这个好像很难讲详细,因为每个设备的功能都不相同

楼主:
那能说一下公用程序的属性吗?是什么性质,如果是用主程序做公用程序怎么设置?

网友A:
给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其余的靠领悟了
附件: 未命名1.rar (65 K) 下载次数:161

楼主:
看了楼上的截图真是获益匪浅,非常感谢,原来这样也行。意思是用主程序一直调用公用程序再按选择调用另外一个状态子程序达到同时运行的目的。再弱弱的问一下,主程序那么简单就可以了吗?别的计时计数什么的统统放到公用程序?那主程序公用程序块程序同时运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B:
按理说不行,因为你在切换时,就是假如说手动切,换为自动,是切换了,但原来手动程序却停不了,不行你编个程序试试,所以,不能相当然,真确做法是一起调用,并把急停手自动切换各自放入相应块内,不信,你试试,西门子就是这样设计的,和你想象的常理不一样
  • 下载积分:+5(sanlihu) 有见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不行,因为你在切换时,就是假如说手动切,换为自动,是切换了,但原来手动程序却停不了,不行你编个程序试试,所以,不能相当然,真确做法是一起调用,并把急停手自动切换各自放入相应块内,不信,你试试,西门子就是这样设计的,和你想象的常理不一样

    为什么停不了?手动、自动、半自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一个标志而已,把属于当前状态的功能都标记出来,最终执行输出的还是在公用程序里,虽然我没做过三态的,但是用在手自动二态时没发现问题。我想三态也应该没问题。前提是把三态逻辑搞清楚!

网友C:
    用跳转指令可以么?

网友B:
10楼;我认为你的急停,手自动切换应该各自放入子程序里。你不信的话,就简单写个电机启保停程序分电动手动。当你切换时。里面的程序处于保持状态,停不了的啊

网友B:
10楼简单说吧,子程序EN端用节点调用之后,断开后,就是你切换后,里面的程序保持,假如说一个自保程序,控制的当然是中间M点,因为你输出公用,对吧,那摩好了,你断开EN后,这些M都保持,你怎莫切换到别的状态啊,它影响别的工作方式啊,我亲试过,应该是把所有切换,如急停和手自动切换各自写入子程序

网友B:
实际我也感觉不理解,但西门子就是这样设计的,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300PLC里也是,调用程序块,哪有把总停,急停,切换写在OB1里的,即程序中的,没见过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跳转指令可以么?

多次跳转就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停不了?手动、自动、半自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一个标志而已,把属于当前状态的功能都标记出来,最终执行输出的还是在公用程序里,虽然我没做过三态的,但是用在手自动二态时没发现问题。我想三态也应该没问题。前提是把三态逻辑搞清楚!

子程序不被调用时,它控制的线川可能不变。

楼主(2013-07-25):
感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