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短路了

楼主(2013-06-22):
我厂一台设备放了一年没有用,使用的是0.75KW台达变频器,通电正常,就在运行的一瞬间短路跳闸了。变频坏了。请师傅帮忙指教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自己多找找吧,
说实话,不是很欣赏这种提问方式,自己一点观察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样笼统的提问就不像是做技术的思路.
你要问原因,那可多了,一年没用,有只虫子爬到变频输出部分死了,通电引起短路.或者是你们那湿度大,粉尘多,一年多没用内部积了导电粉尘.
这样的可能性太多,但对你来说一点用没有;反过来说,别人看到你这么笼统的发问,连可供判断的信息都没有,如何可以给你有效的帮助?
可能语气不好听,但没有恶意

网友B:
多为模块或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C:
1楼说的是,原因很多,变频,电机,线路等都能造成跳闸,独级分开检查。

网友D:
变频器,电机,线路等都能造成跳闸,独级分开检查。

楼主:
在这先谢谢大家了,前些天检查了线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换了一台变频器正常了。我判断可能是受潮了。

网友E:
我基本同意1喽的观点,做技术要细心仔细,还要有股韧劲。

网友F:
放时间长的设备,一定要先检查后运行,否则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